球墨铸铁表面发黑处理后总是成红色---[请教]

楼主(2007-05-29):
球墨铸铁表面发黑处理后表面颜色为什么是红色?

我公司有批球墨铸件产品,要求表面氧化处理。供应商做出来之后表面总是成红色,就像铜的颜色那样。是不是球墨铸铁表面氧化就是这样的?要得到黑色或者灰色要怎么做才能做到?请各位高手大侠帮忙指教!!

网友:

铸铁都是这样,我也不晓得原因,N多年都是这样的.灰色就喷沙处理.黑色的铸铁表面处理我工作了十多年还没见过(喷漆除外)哈哈.

楼主:

谢谢楼下的兄弟了,昨天我问了个老工程师,也是这么说的

网友A:

发黑(或称发蓝)液要求定期进行化学分析,过滤,调整。
当铁离子含量过多时,零件表面会产生红锈(沉积),故溶液中的铁离子含量必须控制在2g/L以下,在每次发蓝处理后,都要将发蓝液进行稀释,加入足够的水,以使溶液中的铁离子和其他盐类水解生成氢氧化铁沉淀,消除不利影响。
氧化膜呈褐色--氢氧化钠或氢氧化铁含量高;温度高--加水稀释降低沸点;定期消除沉积物
氧化膜呈红棕色--氧化剂过量;温度高于148C,发蓝至清洗的间隔时间长--用废件处理6-12h;冲淡溶液;提高操作速度

网友:

发黑(或称发蓝)零件呈红色,是液体中铁离子含量过多时造成的。
铸铁件要比碳钢(包括铸钢)容易得多呈红色,这是因为铸铁件组织比较松,粉沫状切削颗粒易溶解成铁离子。

07.05.30.1003

网友:

当发了5楼的帖子后,回想起以前也曾参加过类似的讨论  }  我在06.09.30参于了热处理专栏<磷化>的讨论  I某单位有一次把磷化溶液彻底调换后,发现零件发红或发黄,添加了微量元素后仍不见效 查资料后才知道缺少铁离子,时间长了就好了,这是个过程  06.09.30回帖内容:是我在生产管理中实际遇到过的,(缺少铁离子)资料内容是从热处理工程师那里看来的,具体没分析过。   07.05.30的第4、5楼的回帖内容:(溶液中的铁离子含量必须控制在2g/L以下)是自己查资料后查出来的    对铁离子含量如何解释,请2楼的孤子网友斧正

网友(2008-04-16):
请教一下楼主,你们的铸铁件氧化发红颜色会褪吗?颜色是象镀彩锌那么颜色吗.
    我们厂铸铁按客户要求采用镀彩锌处理,但是处理后效果都不好,有一块块的黑斑,我在一本书上看到说铸铁件氧化后呈金黄色到棕黄色,但不知这种处理就是普通的氧化处理吗?要不要添加特殊的料呀,颜色稳定吗?

网友(2011-07-02):
学习了,学无止境,谢谢分享

网友(2012-06-11):
球墨铸铁可以做表面发黑处理吗

网友:
长见识了,谢谢分享

网友(2016-08-22):
含硅,锰成分多的合金钢也如此

网友:
学习了,一直只知道工艺,不知道原理。

网友(2019-04-06):
我需要这样的颜色人家还做不好,你不需要还做出来了

网友(2019-08-03):
引用 网友A:
发黑(或称发蓝)液要求定期进行化学分析,过滤,调整。
当铁离子含量过多时,零件表面会产生红锈(沉积),故溶液 ...

您好老师 ,您说的那个氧化剂过量 指的是什么氧化剂啊

网友(2020-07-04):
球铁还有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