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孔制和基轴制怎么去选择---请教

楼主(2007-05-29):
基孔制和基轴制是什么意思

怎么去区分

和公差等级有关联吗?

网友:

  基孔制和基轴制是为了用较少标准公差带形成教多的配合,规定了两种平行的配合制。  基孔制是指基准孔与不同基本偏差的轴的公差带形成各种配合的一种制度。 则基轴制是类似的。
     和公差等级没有关系

楼主:

谢谢楼上兄弟指导

网友:

一般情况下,都是采用基孔制,孔的公差等级比轴要低一级(原因是孔比轴要难加工)
如果轴是标准件,只能采用基轴制.

网友: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采用基孔制在同一轴径上需要多种配合的时候要用到基轴制

网友:

一般采用基孔制,孔用H7,做出来都是正差,利用轴的不同公差带与孔形成不同配合要求.

网友:

2楼的是我想说的!一般选基孔制,因为同等精度要求的孔和轴的加工孔要更费劲,所以一般选择孔比轴要低一个等级,这样经济又可以满足装配要求~~根据不同的装配要求,是过盈、间隙、还是过渡,进行选取~~
一般轴承装配时内孔选基孔制,而外圆则为基轴制,以为轴承的尺寸是固定的,是标准件设计时需要考虑~~

网友:

不知这位先生说的正不正确,如果是真的,真的感谢这位大哥的指点

网友(2008-09-23):
前面说有不是很正确,孔比轴低一级是在在IT<=8的情况下才是这样的,如果是IT>8就要同级,一般先选用基孔制。

网友:
一人一句,都说得比较正确,优先选用基孔制是因为内孔加工麻烦,因为要达到不同的公差就需要不同的刀具和量具,而相对轴加工简单很多,基孔制是为了节约加工成本.而像轴承等一些外购基本件公差都确定了,所以需要以基轴制设计零件.
基孔制的基本偏差代号是H,其下偏差为零;基轴制基本偏差是h,其上偏差为零.

网友(2009-02-02):
优先选用基孔制

网友(2011-12-28):
看了大家的发言 学习了。。

网友(2014-04-06):
我印象中基本上都是以基孔制为主的。州比孔好加工嘛

网友(2014-08-05):
说得都有道理,一个很简单的区分方法。如果买得轴是标准件就是基轴制,如果像轴承这样的内孔当然选用基孔制。总之,以标准件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