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文油缸图纸的翻译---请教

楼主(2007-05-29):
Prüfdruck        :350  atü   fficeffice" />

 B6 I, y

Betriebsdruck     :280  atü   (工作压力,但是不知道后面那个单位转换是多少Mpa

Zylinderabmessung :140/100    (活塞/杠杆)

 i% U

Hub             :550         行程

 ]

Endlagend?mpfung  :je ffice:smarttags" />50mm      (德语这个?不知道怎么输入,我从百度拷贝下来的)

 Y+ u

Gelenklager         :GE 70 D0

Rohranschlüsse(Lage angeben!)      : 1”

Verschraubungsart  :Berga

Dichtsaty Type     :Merkel Automatik Nr.E   (密封组件形式,后面不知道是不是材料?)

 [8 n

知道部分意思,其他的麻烦高手帮忙,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Prüfdruck        :350  atü    试验压力:350bar  35MPa

Betriebsdruck     :280  atü    工作压力:280bar 28MPa(工作压力,但是不知道后面那个单位转换是多少Mpa

Zylinderabmessung :140/100    (活塞/杠杆)

Hub             :550         行程

Endlagend?mpfung  :je 50mm      (德语这个?不知道怎么输入,我从百度拷贝下来的)

Gelenklager         :GE 70 D0

Rohranschlüsse(Lage angeben!)      : 1”

Verschraubungsart  :Berga

Dichtsaty Type     :Merkel Automatik Nr.E   MERKEL是密封件品牌(密封组件形式,后面不知道是不是材料?)

知道部分意思,其他的麻烦高手帮忙,谢谢~~~

偶也猜测哦^_^

楼主:

谢谢,还有高手么?

网友:

Prüfdruck 试验压力  atü =kgf/cm2  Merkel公司名生产密封产品Endlagend?mpfung  :je 50mm      末端缓冲   Verschraubungsart螺纹联接形式
我个人翻译不准确的请谅解

楼主:

谢谢兔子~~
不知道那个1''是不是油管接头尺寸了?

网友:

http://jddyfy.com/Terminus/jdsy/jdsy%EF%BC%884%EF%BC%89.htm
rainsense 老弟
到这网址看看对你有帮助

楼主:

谢谢兔子
蛮多资料的,虽然没找到合适的,但非常感谢~~~

楼主:

缸内径/杆径:140/100 mm
最大压力:35MPA
工作压力:28MPA
行程:550mm
缓冲长度:50mm
进出油口尺寸:1"
密封:MERKEI的E型V组

有人帮我翻译完了,翻译如上,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