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刀切割速度汇总(请勿灌水)

楼主(2007-05-29):
      希望大家能把平时用水刀切割的数据上传,格式如下:
    切割材料——材料厚度——切割压力(水压或油压要标明)——加工速度——切割效果(非常好、一般、差)
    希望大家能如实填写,也为了大家方便查询,以后这个帖子希望版主能管理下,只留水刀切割速度的数据,请勿灌水!谢谢!
    由于本人不是从事水刀加工的,因此加工数据还请各位师傅们顶力相助!小弟在这里先谢谢各位师傅了!

网友:

支持

网友:

我有一个软件,你把材料的厚度告诉我,我可以把切割参数告诉你。

网友:

如果可以的话请大侠上传供大家共享吧.

网友:

如果真有这样的软件那确实是个好东西。

网友(2007-08-05):

你们没有应用工程师吗?
所有的参数可都是厂商实验的结果.没有可比性.需要的是毅力+财力+经验.切尽天下可见的一切材料,就是你们厂的资本.投入产出是一定要有的....

网友:

我家用的是奥拓福30MPA的15mm铁速度是10到20希望你们能够提供其他的参数

网友(2008-07-17):
材料               厚度(mm)           切割速度(mm/分钟)                 切割压力(MPa)

钢板/不锈钢板       5                                            350~500                                    300

铝板                6                                            600~700                                    300

铜板                5                                             500~750                                   300

钛板                5                                             250~350                                   300
玻璃                6                                             1000~1400                              300
大理石板            20                                            150~400                                 300

瓷砖                10                                             900~1200                               300

网友(点评):
你这机器不再状态上啊

网友:
切割速度不只要知道水的压力(?Mpa)切割材料,和厚度, 还有 宝石嘴的大小 (通常由 0.13"-0.18"), 混合管的孔径 和 用多少目的沙.      用不同的宝石嘴和 混合管 切割的速度差别很大的.

网友(2012-09-25):
用0.33的宝石比用0.3的宝石切割速度能快1/3.

网友(2016-04-14):
我是做水刀砂的厂家,有需要可以来电咨询,电话15000763850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