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廓的共轭齿廓---[图,请教]

楼主(2007-05-29):
我根据吴序堂的《齿轮啮合原理》第35页的公式,建立坐标系,分别画出一队共轭齿廓的齿形,但是有一个齿廓的齿形不符合基本的原理,如图所示,渐开线2不是从其基圆开始的
而且其长度超过了齿顶圆。高手们,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首先要说明的是没有理由使得渐开线2非要从基圆开始。因为你是根据公式画的共轭曲线,也就是说对于原始曲线上的每一点,都会有一个唯一对应的共轭点,这些共轭点就构成了你说的“渐开线2”,因此渐开线2的起始点实际上取决于原始曲线的范围,与基圆并无直接联系。
应该是根据原始曲线的定义域去画的共轭曲线,容易出现的问题可能是,在原始曲线的参数方程和共轭曲线的参数方程中使用了不同意义的参数,导致定义域不对应。
而你的图,我觉得也有可能是正确的,你可以把2曲线绕各自的圆心旋转对应的角度(节圆纯滚动原则),看看是不是能首首啮合,尾尾啮合,如果是的话,你的曲线其实是正确的。

楼主:

请问楼主那么如何才能画一对共轭的齿廓呢?

网友:

楼主是你自己啊,呵呵
你不是已经按照书上的公式画了吗?方法应该是没问题的。现在就是你能不能把你那个图做成动态的,看看是不是真正的“共轭”。他们应该时时刻刻相切,如果你的原始曲线是渐开线的话,这个切点运动的轨迹应该是直线。

楼主:

动态的?
感觉很难。
只能再想想其他办法了

楼主:

原理动画

网友:

对了,就是这个,这个做好了就能很直观地看出来你画得共轭曲线对不对了。

网友(2010-07-05):
不错的动画,是用什么软件画的?

网友:
动画部分真的很形象啊,用什么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