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处理工序(硬度)是否可进行工序能力分析?---[请教]

楼主(2007-05-29):
如题,现在一个客户一定要求热处理之后硬度进行测量(标准范围是HV420-520)并做工序能力分析,即Cp 和Cpk 计算,工厂提供了几次数据给我,但都无法通过,Cpk 只有0.5-0.7, 请各位大虾指教,谢谢!

网友:

你首先检查测量数据是否正确?包括测量仪器是否合格(测量能力是否满足、R&R是否满足等),测量人员是否会正确使用,并且是否确实正确使用了仪器。
同时需检查操作者是否按照工艺要求正确的操作了热处理机器。
其次需检查Cp是否满足要求,如果Cp满足而Cpk不满足要求,需要调整工艺参数,使得Cp和Cpk图形的中线对中。
如果仍不满足你需要研究工艺过程,做出必要改进。

楼主:

谢谢一剑飘红,目前Cp 和Cpk 都在1以下,直方图分析不成正态分布,我也让工厂检查测试过程是否有偏差,但仍有以下问题,
1.工厂过程确实不稳定
2.此工序根本不适合用工序能力分析.

网友(2007-11-02):
调整6西格玛水平,可能是测量系统的问题

网友:
问一下,HV是打零件表面吗?零件表面做HRC应该不难达到要求.另外HV420-520,幅度也不算小,差不多有9-10HRC,如果是表面的话,应该问题不大,可能和表面取点有关,因为表面粗加工后,如果不抛光就打硬度,值的差异很大.

网友(2008-01-12):
这个范围应该不是单件的硬度差吧?

应该是整批产品允许的硬度范围

网友(2008-05-02):
2.此工序根本不适合用工序能力分析

 一般对工序能力的检验关心尺寸较多,热处理CPK较少见。

网友(2008-07-03):
这个工作很不好做呀!因为热处理受很多因素的影响,硬度值变化很不规范,如果做也不真实,如果真实去做,就不符合要求,工序能力指数就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