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缸不漏油,哪家做得好?

楼主(2007-05-29):
  请问国内哪家做液压缸(或其它液压元件)做的最好,不漏油。                             谢谢!!!

网友:

没有具体问题?最好有具体问题,否则引出广告后将会被隐藏的。

网友:

楼主的这个概念太模糊,任何一种产品都有一定的适用范围,应该提出你的工况,看能否满足。目前国内液压元件比较好的如果不算合资品牌那应该是北京华德和上海立新吧。

楼主:

谢谢!   我使用的工况比较好,都在厂房内使用。一般用在夹具上,我们公司一般用国内产的液压缸。在实际使用过程中老出现漏油的问题。

网友:

液压元件的好坏(质量\经济性)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使用场合,低压系统用高压阀不漏油也不经济;高压系统用低压阀肯定漏油也不安全.不能一概而论.

网友:

既然你的工况比较好,工作压力又不高,目前国内正规厂家油缸应该能满足你的要求。你可以在定货时要求人家采用进口密封件,我估计你的油缸漏油是因为密封问题,

楼主:

     国内做的液压缸用进口密封使用一段时间(三四个月)后也漏。不是完全是密封的问题,缸本身做的就有问题,所以换了进口密封也漏。

网友:

就目前的加工技术而言,普通油缸的加工精度应该完全可以保证的。除非油缸加工尺寸偏差太大,不知你们现在用的油缸是哪里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