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除铝产品攻丝后螺纹孔里的铝屑和切削液---请教

楼主(2007-05-29):
请教:

如何有效去除铝产品攻丝后螺纹孔里产生的铝屑和切削液?

近来加工一大批量产品,材料为ZL102的,产品表面喷沙处理后再来加工螺纹和刮平面,螺纹规格有M18、M12、M3的,加工后往往螺纹孔里面都是铝屑和切削液,由于喷沙后产品表面就不在进行处理,加工后产生的铝屑就影响产品装配和产品外观。现在都是用压缩空气对着螺纹孔一个一个吹,效率很低,请教大家如何能有效的去除铝产品攻丝后螺纹孔里产生的铝屑和切削液?或者说螺纹孔的加工是否可以安排在喷沙之前加工,喷沙后对螺纹的性能是否有影响?

谢谢大家的指教!

网友:

噴砂前可用同種材料的螺絲裝配上去(用不鏽鋼的螺絲也可,注意的是不可用鐵質的螺紋,那樣容易生鏽,混在砂里面可麻煩了),待噴完砂再取出來(用電批要快很多)

楼主:

我想2楼的朋友理解错了,我的意思是喷沙后再来攻丝,攻丝后的铝屑和切削液如何去除。

网友:

大侠为何不试试挤压丝锥。应该比较适合铝制品。

楼主:

谢谢唐轲大侠的指点,挤压丝锥的螺纹底孔和普通丝锥的底孔大小是不一样的,我这个产品的底孔全部是在压铸的时候直接压好的,也就是说底孔是有模具直接保证的,要使用挤压丝锥的话就必须改模具了。另外请教一下,NPT1/8的丝锥有挤压丝锥吗?这个产品上面有一个孔是NPT1/8的。

网友:

铝产品攻丝一定要用切削液吗?
我个人感觉你可以用丙酮清洗。也可以用好点的汽油清洗。

网友:

实在汗颜,本人对美标锥管螺纹的研究更浅。希望前面一帖能给大侠一点启发,抛砖引玉,心已足以!

哪位高手援手,我也想了解管螺纹是否能挤压加工以及一些相关参数。

网友:

我们厂是做金刚石砂轮的,经常要在铝基体上钻眼攻丝,我从没有用过切削液。
第二 我们厂就是用丙酮清洗铝基体的,是保证金刚石料与树脂与基体良好的粘合,基体上一样不允许有油污。

楼主:

谢谢赵师和唐轲两位大侠的指点,用丙酮或者好一点的汽油清洗固然可以达到要求,但是经济方面可能就会付出比较多了,大批量生产的话可能还得再核算一下。

网友(2007-07-22):

丙酮有毒,挥发,刺激眼睛,长期使用对神经系统不好。

网友A:

加工中心加工的时候,可以采机床用中心出水的方法来清洗,通常,中心出水都有一定的压力,切削液本身就有良好的清洗作用。
考虑用一支细长并可以中心出水的刀具,加工的时候用程式走出来,速度应该比较快。

网友:

既然是批量生产,可以根据螺纹孔位置做个专用吹气装置,

网友:

喷砂以后攻丝加切削液是会有一块油斑,我们用脱脂剂清洗但表面会变色,好在客户认可,过了.

网友:

切削液一般是煤油吧,其实可以不用,你底孔都弄好了的

网友(2008-07-09):
用超声波振动机

网友:
我看最好还是改模具吧

反正估计你五万次不到就得换新模。

二楼的意思其实是回答你的第二种假设:“螺纹孔的加工是否可以安排在喷沙之前加工”, 这样就变成一个好主意啦。

网友(2014-05-08):
挤压丝锥的螺纹底径比切屑丝锥的底径要大,铸造出来的切屑丝锥底孔可以扩孔达到挤压丝锥的底径,故不用改磨具,只是机加需要多一道序。

网友(2015-12-26):
引用 网友A:
加工中心加工的时候,可以采机床用中心出水的方法来清洗,通常,中心出水都有一定的压力,切削液本身就有良 ...

这位前辈,我也有这样的困扰,由于我是新人小白,能否讲解一下,这样是否可以实现,加大切削液对产品的清洗压力,能否起到去除产品表面绝大部分铝屑作用?另外刀具上出水一般如何实现?

网友(2016-02-24):
同样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