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两工作缸既可同时动作,又可单独工作---[图,请教]

楼主(2007-05-30):
请教各位,我想让A,B两个工作缸即可同时动作,又可以单独工作。并且互不影响。

这样的设计合理吗。是否有需要改进地方。比如缸A油路中的减压阀是不是可以去掉?

请教各位,我想让A,B两个工作缸即可同时动作,又可以单独工作。并且互不影响。

这样的设计合理吗。是否有需要改进地方。比如缸A油路中的减压阀是不是可以去掉?

网友A:

如果A缸的工作压力大于B缸的工作压力,A缸油路中的减压阀可以去掉,用溢流阀来调节A缸的工作压力。

网友:

看原理图应该为一个工进 慢进 快退 慢退的 系统;
其中只有两种不同的压力,所以可以将压力较高的那端的减压阀取消.

网友:

可以将减压阀去掉

网友:

弄的太复杂了,用一个蝶阀就解决了,可以单动,也可以两个都动。

网友(2016-04-14):
引用 网友A:
如果A缸的工作压力大于B缸的工作压力,A缸油路中的减压阀可以去掉,用溢流阀来调节A缸的工作压力。

如果压力不一样呢,那就不能省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