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摇式螺旋升降机构的原理图---[请教]

楼主(2007-05-30):
我毕业设计里面要用到这个东西,越简单越好,是用手摇方式把一个大约100KG的平台顶上去(行程30mm左右),用丝杠和平台联结然后使丝杠上升的方式,我想到用两个锥齿轮加一跟丝杠的方法,但这样内部齿轮和丝杠很不好固定,请问有人知道这些机械式升降机内部的结构原理是什么样的,我自己感觉应该是个很简单的结构,自己的有点复杂了,谢谢.

网友:

既然是毕业设计,就要多查点资料,多动下脑筋,别上来就问,这样对你有好处的

网友:

我也想找这种设计 ,不知道你现在作完了吗

网友:

在网上搜索电动推杆之类的东西,和你的想法比较接近

网友:

用齿轮齿条应该可以吧!

网友:

像你想的那样子可以拉!有个齿轮装在丝杆上面(被动齿轮),另一个装在固定架上啊,不会不好固定的。

网友(2007-08-06):

我现在手上就画了一个这样的东西,顶个一百公斤没问题,图纸还没画好,不过大同小异,是用一个蜗杆带动一个齿轮,齿轮带动一个丝杠来使重物上升的,楼主说的用斜齿轮可能从受力方面和固定方式都不太好

网友:

手动的平面磨床和一般的铣床的传动方式可以参考下的。

网友:

楼主的方案就很好,安装位置没有问题。

网友:

楼主网友好!

干嘛那么不自信!其实你自己的构想就已经很好了。
为了让你少走弯路,特从我的一个设备上拆下一零部件,拍个照片给你。

syw  070807---09.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