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动用异型锡青铜螺母用何种加工方法---[请教]

楼主(2007-05-30):
请教:传动用异型锡青铜螺母(ZQSn10-1)可用何种加工方法,零件重大约在150g左右;

如有专业加工厂,请告知。谢谢了

网友:

把图传上来才好讨论。

楼主:

图纸

网友:

用粉末冶金或精密铸造,适当的部位留出一些加工余量,进行机械加工,比较好。

网友:

数量多的话,就按黄包车师傅的方案,数量少开摸就划不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