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做一个化学反应釜,要求里面的液体物料能快速流出---[请教]

楼主(2007-05-30):
现在我们需要做一个化学反应釜,其技术要求是:温度250℃,压力2MPa,PH值≈14,

要求里面的液体物料能快速地流出,各位高手给我出点主意啊,谢谢了。我需要知道的是:釜的材料(内衬材料),阀门,

先谢谢了

网友:

楼主您好!

容积多少?流速多少!

网友:

那么大压力里面的液体物料肯定是快速流出吧,而且还要加缓冲装置。
不是专做这个的,简单说下。
我曾在钨业厂见过5立方米1.6MPa,温度跟你说的差不多,里面加了大量烧碱,用的材料是16Mn钢板(16mm),经过去应力退火处理,当时已经使用了7年。阀门是用的明珠球阀。经过的时候感觉那个东西挺恐怖的。

楼主:

楼上的你们好。我们需要的容器容积是0.5立方米,至于流速,我们可以先把气体放了,在常压下放液体,3楼的说的这个例子,我们要求的是温度要那么高,根据我们做过的实验,在1.6MPa的时候,大概温度在200℃以下吧,你说的16Mn这种材料,不知道里面做内衬没?还有,我们的热源比较特殊,是利用微波加热,对很多材料都有针对性。

网友:

没有做内衬材料,加热方式不一样,那是用的电热板加热
你的容器体积比较小所以适合用微波加热,不过金属材料不能吸收微波吧,应该对16Mn没影响.

网友:

你需要的是一种快排结构,由于你的碱液浓度很大,材料选用SUS316L就可以了。结构其实很简单,选用一个气缸从上面推一个挡板去堵住排液口就行了。关键要考虑温度影响,由于温度较高,和气缸连接部分的材料要选用隔热性能较好的,如铁氟龙等。

网友:

根据你提供的条件,无法正确的选择反应釜的材质和阀门形式。
你没有给出物料的具体组成,无法判断对材料的腐蚀情况。仅靠ph值,无法选择材质。
阀门的选择同样需要了解你的物料性质,才好具体判断。例如,你的物料是否巨毒,是否允许泄漏,以及工艺是否连续生产等等,都会影响阀门的选择

网友:

送上一份压力容器设计规范,对你也许有帮助

网友:

每天只能发5个附件吗?怎么发布不了?

楼主:

先谢谢各位前辈!!!
该介质主要是NaoH,MnO2等混合物,具体还有什么介质就不清楚了。
我调查过许多资料及厂家,都不能生产这样的阀门。主要是强碱条件下,受不了这样高的温度。
能否直接用316L的阀门,直接代替,在一定时间内更换。这样是否存在安全隐患??

楼主:

西贝前辈,谢谢你的指点,我是这个行业的新手,看了你的帖子我受益匪浅,不过,你发的附件我怎么解压不了啊?

网友:

我怎么不能上传了????

网友:

西贝大侠,你上传什么格式,多大?在下面浏览处添加附件可以的。

网友:

一共24个文档

网友:

是pdf文件,国家压力容器设计、制造的标准,是压力容器从业人员必备的资料。非常清晰,所以也比较大

网友:

是不是必须打几个字,才能粘贴附件呢?以前都是直接发送,都没有成功

网友:

怎么又传送失败?

网友:

终于ok

楼主:

呵呵,谢谢西贝大哥,前几天因为有点事出门了一趟。没及时来看到你的帖子,不好意思哈,你发的资料对我来说真的很有用。再次感谢哈!~

网友:

资料很好,值得参考。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