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套液压站带3个油缸,各油缸同步动作解决方案---[请教]

楼主(2007-05-30):
一套液压站带3个油缸,求助各油缸同步动作的解决方案;请问加同步马达和加同步阀的性价比哪个高?

PS:油缸行程900mm,单缸3T.

网友:

采用相同结构、相同排量的液压马达作为等流量分流装置的同步回路。这种同步回路的同步精度比节流控制的要高,由于所用同步马达一般为容积效率较高的柱塞式马达,所以费用较高。
采用同步缸的同步回路,同步缸A、B两腔的有效面积相等,且两工作缸面积也相同,则能实现同步。这种同步回路的同步精度取决于液压缸的加工精度和密封性,精度可达到98%~99%。由于同步缸一般不宜做得过大,所以这种回路仅适用于小容量的场合。

网友:

同步马达好

网友:

在泵的出口处安装一个分流集流阀!

网友:

可以采用进口的齿轮同步马达,同步精度受各缸承载不均匀影响小
如果同步阀,精度比同步马达低,同步精度能达到3%,但比同步马达便宜
看你的同步精度要求了

网友:

三缸的情况下要是同步精度要求高的话还是用北京亿美博的比例同步阀吧,效果不错.我是徐州液压件的.用过

网友(2007-10-30):
回复 网友A:

安装比例同步阀就可以基本解决了

网友:
同意3楼的,用分流集流阀 (分流器) 用这个比较划算.
但是你要确定好你的管路的尺寸,因为这个东西买来的时候,是没有任何的图纸和参数的.

网友(2008-03-05):
回复 网友B:

我同意5#的意见,选择什么产品关键要看设计的要求,可以根据要求选择合适的产品,这样才能经济!!
同步马达是同步元件你们很不错的产品了,目前市场还是依赖进口的产品,国内没有生产。比如意大利的RONZIO品牌的同步马达产品就不错,该品牌给德国JAHNS和KINSSON做贴牌!
所以市场上的产品还意思以意大利的为主流市场!

网友:
同步马达是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关键还在价格和性能上综合考虑

网友:
液压博士老师说的不错!还是要综合考虑,这样才经济实惠呀!!!!
能用国产的就用国产的!还是支持一下国产的东西呀!大家都是中国人嘛!!!
哈哈!!
整个同步马达的图片(大家不介意吧!)

网友(2010-04-06):
各位大侠说的有理,值得学习!

网友:
还是用同步马达比较好一点

网友:
马达还是精度高,但是也贵些,要是对同步要求比较高的话,还是推荐马达,分流集流阀只是粗步的控制同步,可以考虑设计同步回路

网友:
同步精度要求不高,用分流集流器
精度要求高,用同步马达吧~

网友(2010-05-06):
分流集流阀是性价比较高的一种。

网友:
我同意5#的意见,选择什么产品关键要看设计的要求,可以根据要求选择合适的产品,这样才能经济!!
同步马 ...
引用 网友C:

     RONZIO同步马达自己制造的只有铝合金齿轮式的,铸铁齿轮马达也是拿别人贴牌的,他们在米兰的工厂没有任何生产铸铁马达的迹象。JAHNS以柱塞同步马达著称,西马克、达利涅、奥钢联的图纸上都是选了这家的马达,大家可以翻看他们的图纸找找。KINSSON是JAHNS亚洲的唯一合作伙伴,有点驻亚洲办事处的味道,这个在JAHNS的官网上有,大家也可以去看。
    关于国产马达这块,我觉得四川长江稍逊于济南优科,长江的场子没去看过,优科虽然称不上专业制造同步马达,但其接单生产的同步齿轮马达质量在国产内算不错的了

网友:
可以考虑采用3联齿轮泵,输出流量是一致的,缺点在于速度不能调节。

网友:
如果采用变频电机来驱动,这个效果肯定是不错的。

网友:
国产同步马达:济南优科在技术与生产能力还是比较强的,产品品质也不错,唯一的缺点就是只有齿轮式同步分流马达,没有柱塞式马达。

网友:
赞同在泵的出口处安装一个分流集流阀

网友:
建议加装同步马达,让各油缸的供有流量与油缸截面积的比值相等。同步马达可订购。

网友:
回复 网友D:
请问齿轮式同步分流马达和柱塞式马达的最大区别在那???

网友:
齿轮式同步分流马达和柱塞式马达的最大区别在于齿轮式和柱塞式结构.

网友:
建议加装同步马达,让各油缸的供有流量与油缸截面积的比值相等。同步马达可订购。
引用 网友E:

    灌水狂人?才注册两天就少校级别了。。。。

网友:

回复 网友F:

    你好:我又升了.我想不论进来的早晚,给同行提供信息和交流的权利,应该是大家共享.
                             谢谢指正!

网友:
路过学点东西,哈哈!!顶一下!!

网友(2013-10-24):
可以考虑机械同步

网友:
同步整体来说同步阀相对比较便宜。同步马达精度稍高,连接也比较方便但是现在国产的同步马达还比较少见,进口的同步马达都比较贵,三联的基本是大几千上万。三缸同步起码要两个同步阀,一个1:2,一个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