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从材料组成成分上判断是不锈钢还是合金钢?

楼主(2007-05-30):
如何从材料组成成分上判断是不锈钢还是合金钢?

网友:

不锈钢本身就是高合金钢,没有明确的界限,要想分清我一般是去查具体的对应成分。

网友:

不锈钢的成分可以在材料手册上查的

网友:

材料的成分上判断??
5 m$ [" E, U( b, i6 f都知道了成分还判断不出吗??

网友:

主要是看他所含铬或镍的百分比!

网友(2009-07-06):
怎么样从材料的成分,判断钢的型号?

网友(2010-09-01):
这些问题在世界钢号手册上可以查到的

网友:
楼主差手册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