凸轮类零件怎样用三坐标测量机测量---[请教]

楼主(2007-05-30):
请教各位高手:

凸轮类零件怎样用测量机测量?我的操作过程是,先建立好坐标,然后根据图纸给出的基圆和角度用测量机去测量具体的每一个点,比较实际值与理论值,可是这些点的I,J ,K怎样确定,其测量结果根据I,J,K值的不同选取相差很大,怎样确定?

网友:

请问楼主,你说的I,J,K三值是什么值呵,凸轮参数里好像没有这三个表示的参数呵.

网友:

楼主,你既然能够确定凸轮的基园和角度,那么I,J,K 的值应该可以计算出来了,当然K 的值应该是0,只要计算I,J的值就行了。你把凸轮的基园中心和要测量的某角度的点相连,得到法矢,用法矢的在X,Y 方向的余弦值就是I,J 的值了,你试一下吧,有问题再交流。

网友:

虽然不是很明白(本人对凸轮和齿轮接触的不很多,只是在学校学过,毕业以后没有从事过相关的工作!!),但是感觉又学到一种测量方法!
谢谢楼上的!!

楼主:

请问3楼,你说的法矢,是不是,就是某点的法向?他的余弦值每个都要计算后再输入I,J 值?I,J的值都一样,只是正,负的区别?

网友:

最好用扫描的方法,不知道你的坐标测量机是否具有扫描功能。建坐标系时,可以建圆柱坐标系或极坐标系,这样比较好评价。如果没有扫描功能,只能单点测量,最好计算出每点的方向矢量,输入计算机,然后让测头沿着法线方向探测,结果才会准确。

楼主:

我的测量机有扫描功能,而且可已生成图型,可是,扫描出来的结果怎样和图纸给出的尺寸一一对应去比较呢?计算出每点的矢量方向应该是比较正确的方法,我试一试,

网友:

你需要拿到每个点的坐标值,需要做半径修正。如果扫描结果已经作了半径修正的话,此步可省略。建坐标系时,坐标系的初始方向很重要。可以极值点与坐标原点的连线为初始方向。就好评价了。主要计算每个点的半径和角度。

网友:

你是想测量凸轮的升程是吧,不过建议最好还是用专用的凸轮检测仪器,三坐标打的话你的I、J、K会很难确定,每个点的I、J、K计算的话非累死不可,如果的ZEISS的三坐标的话好象里面有专门的凸轮测量软件,你要靠一般的测量很难达到你的要求。扫描估计也打不到你的要求,建议最好还是用专用的凸轮检测仪器,三坐标也不是万能的。

网友:

三坐标测量凸轮的软件已经是成熟的了,我们用的德国PMM机器,里面有多种固化好的菜单,包括测量齿轮,蜗杆的,活塞裙部曲线的等等,通常都是用的机器扫描功能,我们目前用扫描功能测量压缩机的动静涡盘,就是将标准方程及公差带输入后进行测量,测量结束后生成图形,可清楚看到各部分与标准方程的误差。如果机器没有扫描功能,逐一取点比较,麻烦多了,前几年我们也曾经用过这样的方法,但通常只用与新品设计初期,找关键点算出凸轮方程!

楼主:

我们的测量机已经算很老了,有扫描功能,也能够生成图行,只是他要借助其他的软件先建立标准的模块,然后才能够比较,我们用的曲线比较软件,在比较测量值时点与点的定位比较也不方便,用极坐标的方法,应该可以与图纸给出的点做到对应比较的,凸轮检测仪测量的结果对实际的加工过程起不到具体的建议他只是告诉一结果,具体修改时还是要做更深的分析的。

网友(2008-03-08):
我看了之后感觉学到了很多东西,因为我在给公司测绘的那些凸轮都是用手去测的!没办法,公司没三坐标测量仪!

网友:
压缩机的偏心轮是圆柱的,用三坐标来检是比较完美的,但是如果是发动机的桃子,那可就不是一回事了;不管软件作的再好,生理上的缺陷决定它作不好这些工作的,如果粗检一下看看大概局势,是可以的,但是如果想精确操作,非专用检具不可;这些东西,三坐标值从来就没见和专用量具结果对上的;光自己的重复性就能打死自己;进一步说吧,如果三坐标把这些事都做了,那德国的格伦贝治,美国的MM,中国的哈量,成量的存在不就显得太多余了吗?

网友:
ADCOLE专业测凸轮
4 Y, g! z  _6 W) L1 c可以测基圆尺寸、跳动,凸轮轮廓,相位

网友:
我们软件提供Formula Calculation 自动给出I,J值

楼主:
三坐标可以大体测量一下数据,如果要精确的分析,还是专业的量具好,凸轮当然用凸轮仪,齿轮用齿轮仪,三坐标是比较全面的来测量我们碰到的问题,如果要具体的问题往深里去研究三坐标要受到很多的限制

网友(2011-08-12):
嗯嗯 ,我是用曲线扫描后再将点坐标值导出到CAD里面和标准曲线作比较判定的,很麻烦,今天学习了,下次输入曲线方程直接在测量软件作判定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