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电液先导式比例溢流阀控制油口的问题---请教

楼主(2007-05-31):
什么叫控制油外供,供给源是什么?

阀的外供口接到什么地方?直接接泵的出口行不?

另外还有外排口,直接排到邮箱里行不?

阀的型号是:DBE/DBEM

5 c, d' H K

在这里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

你还是看看资料,有些认识,疑问自然解除

楼主:

哪位有中文的样本资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