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 为什么有的CAD文件打开之后文字部分会有乱码?

楼主(2007-05-31):
楼主您好!

您打开的一定是外来的图纸,因为您的机器没有相应的字符,所以会有这种情况。

网友:
Re: 为什么有的CAD文件打开之后文字部分会有乱码?

字体文件不对,请试着换几种字体文件看,一般汉字用HZTXT.SHX就差不多行了,

网友:
Re: 为什么有的CAD文件打开之后文字部分会有乱码?

我也遇到这样的情况,我的是因为用CAXA做的图,然后转换成CAD,到别的电脑就出现乱码。有时候字体是问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