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式破碎机几个问题---请教

楼主(2007-05-31):
破碎机的电机怎么选型???锤头的材料和热处理有什么要求??粒度怎么控制????

 }

谢谢各位!!!!

网友:

你问的太龙统了,破碎机破碎的物料不同,以及出料粒度不同,则你说的这些问题都将不同,大体你可以有针对性的从同行那里借鉴一下的!如果问的比较具体一点,我以可以给你浅谈一下的!
不好意思前些天在洛阳,上网不方便所以回复的晚了!

网友:

首先,你的破碎机是什么型号的,产地哪里,有图片的话最好传一个上来,以方便大家沟通。

网友(2007-08-01):

锤头采用合金结构钢,硬度一般51HRC左右

网友:

一般是由破碎比算起的,你是在那家的企业?我们是同行.呵呵

网友(2009-03-21):
兄弟,郑州的啊,我焦作的 ,你那 有破碎机的资料没,弟要搞毕业设计,《破碎机实验台的设计》,望兄指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