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CrMnTi回火温度,硬度上去了,但常断裂---请教

楼主(2007-05-31):
我们单位最近由于协作热处理厂家改变,最近老出现断裂,。以前的厂家虽然规模小,不正规,不管怎么改进工艺,硬度一直在53~54HRC,但没有出现过断裂。现在是正规热处理厂家,硬度提上去了,但经常断裂。怀疑是不是出现了回火脆化?

请问:20CrMnTi渗碳后一次和二次回火温度?

1 W+ f, N, u M2 u& B

现在采用:渗碳1.4~1.6mm,油淬,180度一次回火240度二次回火.

网友:

顶一下
钢的渗碳淬火本网站讨论过,请搜索看下
180度一次回火240度二次回火.??二次回火法能提高表面的耐磨性,是否能提高芯部的塑性韧性??
把图纸和机加工工艺传上来
请热处理外协单位把热处理方法过程及参数传上来

楼主:

谢谢,图纸为热处理前半成品,热处理工艺等会我传上来

网友:

你的工件形状,具体尺寸啊

楼主:

图纸在3楼附件里面,CAD图纸 在传一个图纸照片,一会我到热处理去拿工艺

网友:

干脆,这样做吧
渗碳后,不要淬火,做表淬.
我计算了一下,渗后做激光表淬.硬度约HRC58~62.
如果需要软硬带配合,形成润滑槽.那激光的方法一定不错.  考虑考虑.

致力于表淬技术推广!顶一下下1

网友(2007-10-08):
楼主,不知道你的问题解决了没有,我的也有同样的问题。

网友:
6楼的主意不错,应该可以考虑一下

网友:
我也跟一帖

我公司也有同材料的工件要加工,是花键轴,花键为8×52×58×10
图纸要求表面渗碳淬火,渗碳层1~1.3,表面硬度要求HRC58~63,心部硬度要求HRC30~45.很多外协单位说该硬度很难达到,心部硬度不可能达到,但设计部门说该技术要求是按汽车变速箱花键轴技术要求移植过来的,人家达得到你们怎么达不到,现想请教大侠们,这种材料该技术要求是否合理,技术上是否可行,能达到应按什么工艺走,我是搞冷加工的,对热处理不内行,在此求大家出个注意.

网友:
顶一下,仅供参考

渗碳二次硬化处理,主要是提高零件的硬度和热硬性
渗碳-高温淬火--多次高温回火
第一次和第二次高温回火(500-550C)
多次回火温度一般是一样高的(或者是逐渐降低)

断裂应是韧性不够

楼主:
谢谢大家,问题已经解决了

硬度降低到53~56,渗碳层也改浅了,不出问题了

网友(2009-12-22):
看一下断口,研究一下是否表面疲劳所致,一定程度上表淬后可以用喷丸强化提高表面的疲劳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