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不锈钢平面螺纹,刀具该如何选择---[图,求助]

楼主(2007-05-31):
附件中MOTORALA外壳上面的LOGO,材质是不锈钢的,要求加工出图上的螺纹,请高手指点,

U% e& p& ?2 a p; m5 ?

选择什么样的刀比较好呢?钻石?我们现在考虑用三菱的,材质US735,型号VCGT060402,

不知道可不可以?请指点,不胜感激!

网友:

这个放数控,加工还是刀具栏目呢?

网友:

楼主,请不要重复发同样帖子哦。点自己名字可以看到自己左右帖子。

网友:

        由于不锈钢不属于有色金属,因而,钻石刀具无法对其进行加工,即使是用钻石刀具,一上去,刀尖也就会蹦了。
        经过多次与实践结合,我公司有一款刀具,加工能达到以上图片效果,但加工的整体寿命不怎么长,目前,也只有用这一种刀具进行加工。并且这一款刀具,我公司已经量产,有家客户是做奥林巴斯的产品,数码相机上批字用,效果非常好。
        不知道贵公司是哪个地方,我公司在深圳,联系电话:13510724545 徐光飞(先生)xugfei@163.com

网友(2007-07-01):

顶,这个是面螺纹吗?

网友(2011-04-07):
车过类似的端面斜牙!
铸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