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车床资料,求

楼主(2007-05-31):
哪位大侠能提供点自动车床的资料?包括照片,型号,应用范围,品牌,价格等等,只要有关就行。先谢谢了!

网友:

我能弄到,不知道lz想要做什么,有没有什么要求??
能不能具体点呢!

楼主:

感谢楼上支持!我打算买自动车床做加工,一楼已说明,也无具体要求,就是想了解一下。

网友:

自动车床,那种类型的?六角?多轴?液压?仿形?

网友(2008-02-04):
 自动车床应该是指凸轮控制自动车床吧??此类车床是加工效率最高的车床,直径20毫米以下的超级便宜标准件都是用自动车床生产出来的.但投资自动车必要的条件是大规模,无论产品数量和机床数量都必须如此.三五十台自动车最最基本的,万件以上的单个零件生产数量是最基本的.凸轮式自动车床调节麻烦,但生产效率高,一台机调半天,可以一个零件每天的产量都是以数千计算的

网友(2008-11-27):
你可以去自动车床网看看啊
http://www.360fm.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