阀块内孔去毛刺的方法---[请教]

楼主(2007-05-31):
大家好,请教一下关于液压阀块的内孔去毛刺的方法,热能及超声方法价格太高,我们的产品批量不大,不能采用这些方法,那位高人有其他方法,简单的,价格低的,先谢了。

网友:

用钻头在钻一次,可清除部分毛刺
然后用高压空气吹走孔内毛刺

网友:

我们的是用圆锉锉掉,稍费时一点。因为加工得多了,一般不会有大的毛刺,若毛刺较大那就如楼上所说再钻一次。

网友(2008-08-17):
阀块内孔去毛刺

阀块内孔去毛刺
阀块内孔去毛刺方法:我厂是专业生产磨料去刺抛光刷的厂家。供应的产品主供液压件。液压阀。可适应于平面。内孔的去毛刺。抛光效果。产品价格优惠。可以于进口的相媲美。

网友(2008-10-12):
专门代理了德国阀体正去除十字交叉孔,十字偏心交叉孔去毛刺的刀具
能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
楼上的,你那个球型去毛刺刀那有卖的,这东西小第正找它了.

网友:
这样好像没什么用吧?

网友:
我们采用8m/s流速的高压油清洗,并准备采用化学和管刷试试。

网友:
以上说的方法。对阀块也许有用,但效率太低了。

网友:
是啊,这个刀具是对阀体去毛刺的一个补充吧,超大批量的就用热能方法了,不过热能设备太贵了。

网友(2008-11-29):
我考虑,是不是可用高压空气把金刚砂吹进阀孔中去的方法来去除毛刺呢

网友:
支持14楼的想法

网友:
用磨铝流,极快又能提高表面质量

网友:
用毛刷吧,我们给客户都是这样推荐的。

网友(2009-04-29):
钳工可以吗

网友(2009-10-31):
我们生产的内腔研磨机用磨料研磨,可以进入内腔任何部位研磨。可试一下,13708935420

网友:
我们生产的内腔研磨机用磨料研磨,可以进入内腔任何部位研磨。可以试一下,13708935420

网友:
4# ahyfsy 芜湖这里能买的 到吗?

网友:
越简单越好

网友:
最好的方式是采用化学去毛刺工艺,有问题可发邮件到sale2@cullygrat.com.cn

网友:
呵呵!不懂!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使用毛刺刷可以去掉

网友:
使用毛刺刷可以去掉
引用 网友A:

有的内孔很多,或孔较小的话,用毛刷可能也达不到要求.

网友:
阀块上的螺纹孔和有公差的孔先别加工,交叉孔先加工好,然后在三氯化铁溶液里兰上半小时,保证什么毛刺都没有

网友(2009-12-05):
看精度要求选择加工方法噻

网友:
我记得有一重花形的钻头,是专门用来去除内孔毛刺的

网友(2010-07-31):
济南内孔去毛刺机一次性完成精密零件表面及内孔去毛刺,不影响工件精密度。适合于阀块、缸盖、进气歧管、液压阀体等各种复杂零件。

网友:
流动上光的打砂锅可以去掉小的毛刺
有铁砂的有硅砂的
可以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