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属于什么内啮合齿轮,怎么计算参数?---[图,请教]

楼主(2007-05-31):
齿轮的齿感觉不是渐开线的,这个的参数怎么计算啊

网友:

这是单圆弧齿轮,可以查机械设计手册,上面有公式。

楼主:

它的齿廓样子是半园和三角性交错开来的

网友:

楼主确定是三角?齿廓是直线?
这东西用在哪里的?

楼主:

齿廓是直线,一个很小的三角凹槽,另一个齿廓是差不多半圆的
这个仪器是自己设计的用来每转动60度,里面的小齿轮上有个小圆就对准外齿轮的圆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