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一辆象火车那样的运稻草的平板车?---[请教]

楼主(2007-05-31):
请教各位高手

可否设计一辆象火车那样一挂一挂的运稻草的平板车?

前面用农用拖拉机头作为牵引动力,后面连上大约78两平板车。

1.未解决的问题是后面各辆车的转向问题和串联连接方式。

1 R b

2.能把设计图放上来交流一下!

谢谢!fficeffice" />

网友:

不知道楼主在火车站见过拉行李的车没有,与你的意思好像很相近,前面是一个带动力的车(一般是电瓶车),后边拖着多则10多辆的行李车,希望能对你有帮助

网友(2007-10-14):
出于成本,得好好考虑下安全问题!!!

稻草虽然重量低,但是六七辆车串联起来还是不太安全的,比如上下坡,崎岖路段侧翻问题等!!!!

网友:
有的如图,刚从qq上找的

网友(点评):
现在的人老有才了

网友(2007-12-21):
我老家在农村 这种事俺干过

不要这样干 危险 在地里这样 小四轮拉不动 大拖 50 60 70 75  太压地 了 收完稻草 后 种的麦子在车辙 的那 几拢 死不长

网友(2009-04-19):
机械可以实现,安全问题,每个拖车单体应有刹车。

网友:
是啊,要注意安全问题!

网友(2016-04-20):
地面情况很重要,对牵引力影响很大

网友:
像火车站内运输货物的 板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