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杂形状---模具实现的难度---[图,请教]

楼主(2007-05-31):
复杂形状---模具实现的难度?

4 _+ Q- D F& t7 q& g! g

形状见下图,请教模具实现的难度!

网友:

的确有难度,不过应该可以实现。最好可以传上图纸。供大家参考

楼主:

上传的zip压缩文档是3维数据。

楼主:

上传2维图纸(3角化法)。

网友:

要看用什么材料做
是不是日本人的东西?

楼主:

除了需要选择合适的材料外,还需要注意什么?

网友:

像这样的零件要多次成型才能完成!不过材料的塑性要好!

楼主:

那位大侠干过类似的?

楼主:

那位大侠干过类似的?实现的可能性有多少?

网友:

可以实现,模具做出来后肯定要试模,有个材料流动性的问题,在拉伸中可能会有破裂的情况,就要调节上下模之前的间隙,这个产品最重要的环节就是拉伸(四个小台阶),其余的冲孔和折边都是小问题。曾经看过我爸爸搞过一个跟这类似但比这还要复杂的模具,最后都实现了。当时客户的要求更高,为节省成本,材料只能用冷扎板,不用拉伸材料。

网友:

我是外行 我还以为是用压铸模呢

楼主:

複雜拉伸,一次能否成型?

請大俠們指教。

楼主:

社区内的高手云集,给点建议!

网友(2007-07-19):

剪方料-成形-冲孔切边-折弯,3副模具

网友(2007-09-02):

终于有时间来逛逛了
我发的这个产品也是一次拉伸搞定
而且材料就是用一般的冷扎铁板而非什么深冲铁板之类的

网友:

怎么附件发不了,第一次用附件

网友:

再试一次

网友:

哦,明白了,Pro/E的图档上传不了

网友:

像你这样的东西可以分解展开,本体做成一个展开部件,四个R角可以后加上,但是得需要焊接这到工序,根据我所了解到的折弯机的模具不可能压出一体的,有时间你可以把图纸弄上面来分解弄弄看看。

网友(2008-05-17):

类似的形状的产品我做过
其实不复杂
不要有那么多的顾虑
不过要有很好的空间慨念

网友:
这个零件应该可以一次性成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