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联泵的选择---请教

楼主(2007-05-31):
现在我需要一个双联泵,高压泵额定压力31.5mpa, 流量达到40L/min;
^8 b% q. A y4 B

低压泵额定压力7Mpa,流量达到150L/min左右。

我是新手,这个问题我找了三天还没有找到,希望各位给予指导。谢谢!

网友:
Re: 双联泵的选择问题

我觉得你还是考虑用两个泵代替吧!高压用柱塞泵好实现,却不能做成双联泵,是不是考虑加分动箱,才用两个液压泵来实现,没准经济性也有提高,仅供参考

网友:

低压流量太大,考虑用两个泵代替,做成双联泵不合适,楼上说的是对的

网友:

n=1480,a10vso100+a10vso28

网友:

请发愿理图及参数量

网友:

发不上来,找力士乐样本看看吧,该泵国产也有几家在做,找不到的话与我联系。
SKSLYF@163.COM

楼主:
Re: 双联泵的选择问题

楼上的各位朋友,我查过了力士乐的双联泵,达不到要求。我设计的是一个高速液压伺服系统,每分钟1000次以上。

. `; `! d H+ \! _0 o' Y

力士乐的PH4系列液压泵,最高压力达到31.5MPa,但最大持续时间1s,我看到有的设计文章中使用了这种泵。其额定压力为

250Mpa,两个泵组成双泵,流量满足要求。但是我不知道压力是不是合适。

对于二楼的建议,我想了解一下分动箱是如何设计的。我没有接触这一块,做起来挺吃力的。

网友:

提高使用压力是否可降低流量要求?

网友:

双联泵一般是齿轮泵的居多,但是象楼主要求这么高压力的是比较少见,希望楼主解决问题后能够发表一下 ,让我这个菜鸟也好学习学习!

网友:

最好的办法是用两个独立单泵代替双联泵

网友:

也可用双轴电机一边个带一个泵

网友:

找找关于工程机械的液压泵生产厂

网友(2007-09-10):

看看PARKER的泵,我见过有用此双联泵的,分高压和中压两个级别!

网友:

两个泵的压力相差太大了,可能很难找到这种双泵,而且流量相差这么大,还是用两个单泵比较好,如果非得用双泵的话,那你油路上还得考虑一下

网友:

可以选哈威的RZ泵

网友:

可以用VOITH 的 高压内啮合齿轮泵,有双联的,低压用IPV6-100,最高连续压力可达28MPa,高压用IPVS5-32,最高连续工作压力可以达到34MPa。

网友(2012-05-06):
期待高手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