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台隔膜泵,输送含有固体颗粒的涂料---[请教]

楼主(2007-05-31):
求助:

7 v9 r V

我准备选台隔膜泵,输送含有固体颗粒的涂料。需要选用流量合适的隔膜泵,我找的厂家资料的流量都是以水为介质的,他们之间有换算关系么?是怎么样的?

如果您知道有其他合适的泵,也请提供下意见。

谢谢!

网友:

泥浆泵如何

网友:

楼主您好!

我们选用隔膜泵是用于高温及高腐蚀的液体,如果黏度太高或者有固形物(颗粒)稠液,一般选螺杆泵或齿轮泵。

楼主:

主要是流量如何确定啊,比如我要输送的流体流量为0.3立方每小时,换算成清水的话应该选多大的泵?

楼主:

哦,3楼的朋友,受教了;关于我上面的问题可以帮我解答么?

网友:

请您把有关资料全部说清楚,让我选选看。
兰州的耐驰螺杆泵。

网友:

颗粒较硬或温度高的条件下,有特殊的齿轮泵,输送量也比较准确,只是价格较高.

网友:

你的资料里没有流量和扬程的衰减曲线图吗?应该都有的,而且你的固含量是多少?要说清楚,隔膜泵品牌很多的.要求出口压力和管径是多少?
这些你都要写出来嘛.
楼上说的螺杆泵可以满足输送粘稠液体比如原油尤其是稠油的输送,因为螺杆泵本身自吸能力强但是造价恐怕就比隔膜泵高的不是一星半点了.一般来讲大批量的输送液体和含固液体用气动隔膜泵还是很好的选择.一般螺杆泵口径偏大,而隔膜泵好象最大的就是4"了.输送含固液体不是简单的流量问题,因为要考虑你入口的压力.

楼主:

各位大虾,在这里先谢谢了!
具体情况是这样的,我要输送的是树脂,添加了粉体材料,腐蚀要求不高,具有粘性;要求主要就是时间控制上面,不能够太快,否则可以选功率大点的,两下打完了事,也不能太慢,具体的就是要求流量为0.2-0.3立方每小时的样子;扬程方面不用过多考虑,我这里使用的时候不用输送多高,也没有多远,就几米 的样子。也不要求大批量输送,一次使用时间就30分钟左右。温度为环境温度。流量控制不用非常精确,所以也就不去考虑计量泵一类的了。

我也是工作关系才接触到这方面的东西,泵的扬程什么的还知道表示的输送高度有多少,出口压力/入口压力是跟什么有关系我就不很了解了。我倒是找到了一些泵的流量和扬程曲线图,不过都是以清水为基准的。

情况就是这个情况了,还有什么问题请提出来,当然如果所有的问题我都清楚的话,就不用麻烦各位大虾了

网友(2007-07-29):

根据您的参数,我现在帮您选择了一种型号:E1AP5T559美国品牌.最大流量7.8M3/HR ,压力7BAR.流量可以通过泵的进出口阀们来调节,或是在空气入口调节.若有疑问,请随时与我联系:张先生   13122804428  021-54850008

网友(2008-04-11):
隔膜泵不太合适
5 B1 S3 q' ^- j) l如果进口或者出口的逆止阀一卡,泵就不能工作了,而高固含量会有卡涩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