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啮合齿数为什么要互为质数?

楼主(2007-05-31):
1、是指两齿数比除不尽吗?(质数是只能被自己本身所除尽的数)
2、互为质数还是指单个的齿数为质数吗(质数是只能被自己本身和1所除尽的数)
3、互为质数有什么好处?

网友:

是互质,即无1以外的公约数。和质数没什么直接关系。初中知识吧,自己复习复习再发问。
互质的好处是任何一个齿都可以和配对齿轮的每个齿啮合。

网友:

补充一下:如果齿轮的某个齿仅仅和相啮合的齿轮的小数几个齿相啮合,那么这个齿上的缺陷就会成周期性的体现出来.并且这种缺陷可能不会消失.这种缺陷累计可能造成齿轮的早期失效.每个齿都和这个缺陷齿啮合,那么这一缺陷的效果不会短时间累积,而是均匀的分布到所有的过程.同时,有很多缺陷经过长期的啮合过程,缺陷会逐步消失.

网友(2007-07-03):

呵呵,都这么做,齿轮厂没吃的了

网友(2008-01-26):
互质可以保证小齿轮的每个齿都能和大齿轮的每个齿循环啮合。延长齿轮寿命。

网友(2010-07-05):
也不是完全不能够有公约数,我觉得,只要小齿轮的齿数除以公约数不是太小酒可以,比如小齿轮除以公约数为17,我觉得就可以

网友(2010-09-12):
简单的说,  两个齿轮尽量不损同一个地方,比方说齿数比3.21534比3.25要好,3.25比3.2要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意见和你的比较统一  呵呵 互质越大越好吧

网友:
不从复啮合延长齿轮寿命

网友(2015-04-30):
尤其对高速齿轮意义大

网友:
尽量减少齿与齿间重复啮合的次数,有利于齿轮完全磨合,可提高齿轮寿命.

网友:
互质就是让齿和齿之间啮合的机会平均分配,或者说把重复啮合的周期拉大

网友:
磨损均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