钨钢钻头,深孔加工,断刀---[求助]

楼主(2007-05-31):
大家好!

用钨钢钻头,直径为4MM加工40MM的深孔,转速2400-4000,进给160-200MM/MIN,钻头41MM,尾部带导角,进2MM退一次刀,可还是断刀,加工孔数不到100个。什么原因?我要加工2000个孔在一个产品!

求助一下!

网友:

兄弟:你钻什么材料的产品?加了冷切液吗?

网友:

钻头磨损是正常的,及时更换啊。注意排屑和冷却。用加工中心加工
可以多调几把刀。另外不知加工何种材料,如果是不锈钢,2400的转数高了。

网友:

主要在于钻头的定位,如钻头不能很好定位,必然易断

网友:

看你是什么材料了,应该调切削参数。
孔这么多的话,可以考虑用枪钻呀,不用退刀。

网友:

降低进给速度试一下?退刀次数多一点,原因就是因为深了点吧。

网友:

定心如何?
切削参数好象是进给有点问题?160-200MM/MIN
材料是什么硬度啊?有做适当热处理吗?

网友:

我看过钻316的孔  Q只敢取0.2   你那个2mm太多了

网友:

还有钻头一定要校好刀摆

网友:

q值可以小点!

网友:

钻头伸出部分不要太长

网友:

切削刃冷却不好,使用内冷钻头试试。
转速太高了,控制在3200以内。

网友(2012-02-19):
用韩国进口的快速U钻

网友:
如果用国产的价格稍微低点,我这边代理韩国进口的
自己生产国产的 钨钢刀  焊接刀  可转位刀  非标钻头 铣刀  都可以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