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作用多节油缸油路问题---求助

楼主(2007-05-31):
请教:

双作用多节缸缸壁的油路如何加工?

谢谢!

网友:

如果径向不受限制不考虑在缸壁上打孔;如果要:一般考虑5MM以上的长孔,采用枪钻。也可采用开槽焊接,两种方法实践中都采用过。

网友:

采用缸套缸也可以

楼主:

缸套缸可以吃多少压力?
现在每个缸同的壁厚只有12。5毫米厚啊

网友:

你可对缸筒强度进行校核,可选用特殊管(厚壁管)或者强度高的管材。

楼主:

打孔的设备叫什么名称啊
不知道常州附近有没加工

网友:

有点新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