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S 和 STEEL的区别---请教

楼主(2007-06-01):
各位大虾:CRS 和STEEL有区别吗?

谢谢!

网友:

CRS 和STEEL有什么用

网友:

CRS: COLD ROLLED STEEL 冷轧钢
HRS: HOT ROLLED STEEL 热轧钢
不知楼主明白否!

楼主:

那冷轧钢和热轧钢功能上有区别吗?

网友:

热轧钢 强度低、延伸好、外观颜色不亮。
冷轧钢 强度高、硬度高、表面光亮。

楼主:

明白了.谢谢

网友:

说得很好,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