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驱车传动是如何实现的?---请教

楼主(2007-06-01):
那位大师能解释四驱的概念,它是如实现运动的,只要两个差速器就可以吗

网友:

一般的四驱车有个分动器。

网友:

很简单的,关键是分动器或PTU

网友(2010-02-25):
由分动箱实现的

网友:
分动器的作用。

网友:
所谓分动箱,就是将发动机的动力进行分配,分别输出给前轴和后轴的装置。从这个角度可以看出,分动箱实际上是四驱车上的一个配件。随着四驱技术的发展,分动箱也一直进行着改变,并逐渐形成了风格迥异的分动箱,匹配在不同诉求的四驱车上,它们的基本原理和功能也都是各不相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