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如何确定线宽、字高---请教

楼主(2007-06-01):
哪位大哥大姐能告诉我

在CAD上,A0的图纸上粗实线的线宽设为多少最好?细实线的线宽设为多少最好?上面的字高一般用多大的?用什么字体最好?(以打印效果来看)。

谢谢了!!!!

网友:

那要看你多大的图了,如果你A0的图出成A0图纸的粗实线在大约0.6-0.8,其他就0.1-0.2,如果你是A0图出成A3、A2等图纸那就要根据实际情况改一下,多出几次积累经验,这是个人意见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上面忘了说图中文字了,一般在图中如果你准备1:1出图文字一般为3.5,如果要区分大小如:技术要求中的“技术要求”几个标题文字用一般用7的字高。如果你要改变比例文字高度也按比例改变,字体麻可以按照国家标准,不过一般大点的公司都有自己的企业标准,就规定了字体,我们就是用HZ(企业标准)字体。

网友:

字高3.5,比例1:1,打印时选择acad选项效果不错~~线宽0.3,细的0.15~

网友:

补充一下:
看效果也不必非打印出来,在模型下LW回车,选上显示线宽小勾选框,确定即可.

网友:

粗实线0.3,细实线0.09吧

网友:

我公司里的全部是A4的图纸,我觉得在A4图纸里,粗实线一般选0.3,细实线一般选0.09或者0.13,字体一般HZ(斜体好象更好看一点)。字高就不好说了,因为现在很普遍地都是在“布局”里打印出图的。“模型”里都一般按1:1画图,然后在“布局”里按需要放大或者缩小图纸,这样的话字体也就会跟着放大或缩小,这就需要不断地调整了。

网友(2007-07-15):

粗线0.5,细线0.25,字高3.5,字高随比例变化!

网友(2011-01-20):
该命令的快捷键是:D在这里面可以修改

网友:
这个都不会。。。。。。。。。。。。。

网友:
呵呵,主要看你的需要的,但一般還是要遵照國標好些!

网友(2011-03-29):
图层里面设置好就可以了( {# I! |4 d$ D$ I/ K
很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