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怎么将特征存成独立的零件---请教

楼主(2007-06-01):
请教

SOLIDWORKS高手,怎么将特征存成独立的零件。

多谢!

网友:

不是很清楚你的意思。请说得详细些。零件本就有特征。位伸实体本就能做一个零件。

网友(2011-10-13):
可以用从顶至底的方式,就是先画装配图,后出零部件。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问题,希望能对你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