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轴部件问题---[图,请教]

楼主(2007-06-01):
社区内的各位大师:

    你们好!

 S, p: W

    我又来请教各位高手了(上次有发过帖子),就是关于我上次设计的主轴部件的问题一直未解决,请求各位高手出出点子。

 P

   本机器用于切个10-20MM的沟槽,具体如下:

主电机采用22KW四级,(主轴皮带轮直径为180,电机皮带轮为直径为230),

6条B型V带,现在设计转速约为:1900r/min,轴上装有180片直径250的厚3毫米的锯片约重260kg,

右边为三个深沟球6217,左边为调心轴承2217(具体机构见附件)

试车结果:

1.装上锯片试车:右边轴承座温度迅速升高约80度(烫的手都不敢接触轴承座)

7 F8 L v

2.未装锯片试车:右边轴承座温度在半个小时内升高约60-70度(烫的手能接触轴承座一会儿)

/ E4 M7 g v# C

3.怀疑是否为右边轴承过多改为两个后仍然高烧不退,采用进口轴承和进口高速润滑脂还是高温不退。

4.有人提议采用角接触轴承后温度升的更快更高。

请问各位大师,此种现象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在原有结构上该如何解决?恳请各位高手为小弟出出注意,在此不盛感激!

 u+ q

4 E* N$ o [

楼主:

补充:现在的温度都无法解决,而客户却想要将主轴转速提高到2700r/min.

网友:

1主轴传动皮带轮皮带过多张紧力大,全部作用于轴承上,可改皮带轮结构,将张紧力穿在座体上,2轴承高速重栽运行,需油浴润滑迅速将热量带走

网友:

更改下设计:把轴承换成,轴瓦,用液压油循环冷却润滑。3000转应该问题也不大

网友:

在油箱上再加个散热风扇.我们的磨床有2400转,温度还可以

网友:

好重的锔片啊
加上这个速度。。。
不是很懂,留名学习
温度应该是摩擦产生。。应该多注意些动平衡

网友:

图纸需要上班上才能看。
初步建议:
1、采用密封整体主轴箱,油浴润滑(半箱油偏下)。轴承座本身精度低,两端装配同轴度不好。稀油润滑可提高轴承的允许转速。
2、所用轴承内径太小,22KW功率建议前轴承采用130mm左右内径。前端用一双列柱滚子轴承加一对角接触轴承(进行轴向定位),后端皮带轮处用一双列柱滚子轴承。轴径小,轴本身刚性差,皮带涨紧力造成弯曲影响轴承的运转,发热量增大。

网友:

轴承改用6317,E级,用3#锂皂基脂(或二硫化钼)润滑,不要加的太多,1\2或2\3(滚道容积)。提高安装精度(可考虑定向装配法),检测动、静平衡。谨共参考。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安装问题呢?
比方说:
1\主轴弯曲或轴承座孔不同心
2\皮带过紧
3\提高装配质量

网友:

今天看了图纸,建议在前面说的基础上,再连接刀具轴,刀具轴端部再加一双列柱滚子轴承,也就是三支撑了。润滑可不用油浴,加稀油润滑泵对各轴承进行润滑即可。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的热心帮助!小弟在此有理了!
(由于私事已经好几天没来了)
飞虎119,感谢您提出的宝贵意见,我的想法和意见和你有点相似的地方。
  一、不过您所认为的轴承用130内径,我有个工程师前些天说dn值有限,说轴承内径不能加大了。
  还有您所说的的
  二、您所说的“前端用一双列柱滚子轴承加一对角接触轴承(进行轴向定位),后端皮带轮处用一双列柱滚子轴承”,您所说的前端应该是皮带轮那端吧,后端应该是正对面的左手边那端吧。(我所说的后端就是更换刀片时要拆卸的我们正对的左手边,)
  三、轴径小,轴本身刚性差,皮带涨紧力造成弯曲影响轴承的运转,发热量增大”,这个因素可能很大性很大的。看法相同。
  四、您所补充的在刀轴端部还添加轴承可能不是很方便了。
非常感谢您及各位热心朋友所提的宝贵意见和建议!

楼主:

愿大家能给我提出更好的建议或意见。!并提出批评指正。
非常感谢!

楼主:

飞虎119
怎么没见上来呢?

网友:

抱歉,回复的慢了些!

我的意思是单独做一个两支撑主轴箱,然后前端在与独立的刀具杆相连,主轴后端装电机皮带轮。

 P* W

刀具杆的另一端再加一个轴承支撑点。这个结构是与卧式铣床的结构类同的。

; `$ u b8 d+ d- A

dn值方面,因为有单独的主轴箱,润滑条件好的话,轴径大些不存在问题。

网友:

飞虎说的很有道理,按照那中方法,再加上适当改善润滑的条件(建议最好有独立的外置散热的装置),将热量带走,应该没问题!要是有时间,我就画个简图了,只是受上最近活太多!

楼主:

谢谢你们这么热心的对我的帮助!!!

楼主:

谢谢你们的热心帮助!
在下有礼了!

网友:

1.轴承座的自身精度圆柱度不好
2.两个轴承座的同轴度精度太低
3.加粗零件1的直径(提高刚度)
4.采用带轮卸荷机构
5.润滑采用油冷 并且充分 但量不要太多

网友(2007-08-06):

主轴传动皮带轮皮带过多、张紧力大,全部作用于现在的轴承上,自然发热很厉害,可改皮带轮结构,将张紧力传到在座体上,建议用卸载带轮结构试一试

网友:

润滑系统不一定要改
问题是安装轴承座的精度不是很高,造成主轴与轴承间跳动摩擦厉害,
这也是为什么右边轴承发热厉害,还有轴承要选用耐高温轴承
还有主轴隔还和轴承座之间是否摩擦,图上表达让人有疑问

网友:

建议1、去掉自制的隔圈6,从装配图上可以看出,隔圈6的精度如果达不到要求,很可能会破坏在三个轴承的轴向间隙,
建议2、将三个轴承换成一个双列轴承。
建议3、改油脂润滑为油液润滑。
建议4、成套动平衡,难度太大,不大现实。

网友(2008-09-14):
粗浅意见:
1.功率大、转速高。应该采用皮带轮卸荷机构。
2.右端轴承间的隔垫必须配好。
3.左端改用径向轴承、轴向不要定死位。。如果动平衡不好或吃刀时受力变形,调心轴承的作用不好。
很久以前,做过玻璃镜片多片切割机,和这个类似。不过图纸没了。

网友(2011-06-29):
有没有可能是安装问题呢?

网友:
待老衲看看,有这麽严重吗?

网友:
帮你解决问题还要浪费点数,没天理。

网友:
忍不住赚点分看看,忍不住赚点分看看

网友:
看了你的结构,感觉有一些设计缺陷:
 1、负荷如此重,你的轴承寿命会有问题,轴承所受动载荷多大?
2、切削力有没有计算过?如此多锯片同时切削,又没有变速箱,估计你的切削扭矩不够。
3、轴承配置有问题,轴向无定位,主轴的跳动在高速时为整个部件震动的激振力,轴向刚度差,直接带来动态位移大,发热严重是必须的。
4、转速太高,锯片线速度应已超过一般的刀具材料许用切削速度,耐用度低。
5、整个部件刚度差而重量重,主轴小的可怜,固有频率太低,真在干活时会如同隔壁吴老二——浑身发抖,估计主振型第一阶为轴向窜动,第二阶为横向弯曲或扭振。
6、有没有核算过轴承的DN值?
7、油封的使用有问题,在本机上油封的发热很严重,必须的。
8、整个部件有无计算过静刚度,会不会有切削颤振发生?
..........

结论:楼主是传统的中国机械“估计”,而非机械“设计”。本机整体方案错误,不可能成功,无进行继续深入的必要性,话难听,但是实话,请不要见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