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油机连杆硬度在什么范围?---请教

楼主(2007-06-01):
请问各位老师柴油机连杆HRC硬度在什么范围?谢谢。

网友:

昨天我去帮你问了一下我们公司生产连杆车间的技术人员,他们车间生产的连杆的硬度大约在250HBW~400HBW不等,他们车间是生产火车柴油机比较大的柴油机的连杆,不知道你是要的什么柴油机连杆哦,(此数据仅供参考)

楼主:

多谢资阳制造,我想知道它的HRC硬度!或者250HBW~400HBW如何转换成HRC

网友(2007-10-27):
如果不知道怎样转换将硬为250HBW~400HBW的才料用洛氏硬度计测一下不就成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