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质黑色阳极氧化---请教

楼主(2007-06-01):
请教各位大虾

如何铝表面硬质黑色阳极氧化后比较黑,看不出明显的纹理,在显微镜下看不出纹理的反光?如极小的白或灰色的脏污可以容易看出来。

网友(2007-10-15):
楼主还是检查一下工艺吧,应该是表面污物没有洗干净造成的

网友(2007-12-27):
之前我们做一款铝的黑色阳极氧化.回来后表面出现很多小孔(车削表面很光滑)?现在也没搞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