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速器上和电机轴上的间隙如何消除?---请教

楼主(2007-06-02):
<>我正在搞一个设计,其中的传动部分依次是这样的:步近电机,减速器(蜗轮蜗杆),电磁式离合器,双出轴的电机,主轴.现在的情况是减速器上的间隙,电机轴上的间隙在离合器啮合后传到了主轴上,影响了我主轴的旋转.
<>我想问我的间隙如何消除?或者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可以实现本传动想实现的功能?
<>      不胜感谢!!!

网友:

不太明白你的意思,步进电机为什么有跟电机有关系,请你说清楚一点好不好,用闭环控制行不行

网友:

"减速器上的间隙,电机轴上的间隙"?不知什么意思,能否说明白些?最好有图纸。

网友:

图纸~~用图纸说话会明白很多
~~~

楼主:

谢谢各位对我的困难的关注.
我的图纸不方便传,我的工作原理是这样的:
当主轴需要快速旋转的时候,离合器是脱开的,三相异步电机直接带着主轴旋转;当主轴需要低速旋转并且要转到合适的角度时,离合器是啮合的,步进电机通过减速器-离合器-异步电机(此时它不加电,仅仅是一个传递环节)-主轴旋转,并且转到合适的角度.
现在我的烦恼就是主轴在低速旋转找角度时主轴是可以来回晃动的,也就是前面环节的间隙导致的了主轴的不稳定,在我这里这点间隙是不允许的.
不知道我这样是否解释清楚了.

网友:

设法给主轴保持一个相反的扭矩如何

网友:

请问楼主:传动环节中的减速器是什么传动形式的?

网友:

不是很明白,在不好上傳圖紙時最好能單獨做個簡單的簡圖,這樣討論的效果會更好。

楼主:

减速器是蜗轮蜗杆式的

楼主:

我的想法和“原理到结果”的一样,但是给的这个相反的转矩在实际中是给主轴添加的负载的,这样是不允许的。

网友:

现在误差多少?你想控制达到什么样的精度?你的设计明显不合理。

网友:

用步进电机做精密定位一般用同步带传动,如果要用大的传动比,还是选精密的减速器,否则很难消除间隙。

网友:

楼主:间隙主要由蜗轮蜗杆式减速器产生的,不知减速器中蜗轮蜗杆的加工精度有多高,如果精度比较高的话,可用此方法试试,1)调整蜗杆两端支撑,使蜗杆的轴向窜动尽量小。2)将蜗轮的喉径位置调整一下,使蜗轮的间隙消除,同时不影响蜗轮蜗杆的转动。以上两步调整完后要使减速器空运行一段时间,防止减速器运行受热后蜗轮蜗杆顶死。通过以上两步调整,主轴来回晃动的量会减小。

网友:

想问一下,电机和减速机是如何连接的?

网友:

空想成真 你好

为步进电机和伺服电机配套蜗轮蜗杆式减速机要选用低游隙的精密型的。

解决你的问题可在减速机与离合器间增加个电磁制动器(片式),通过电气控制(很容易)。在主轴停止前为制动器输入较小的制动电流(依据实际调教),使主轴正常转动但不摆动,在主轴停止时输入正常制动所需的电流,使主轴停止不动。

楼主:

14楼你好,电机和减速机是通过挠性联轴器连接的
感谢13,15楼,我的问题解决了
我自己也有一个心得与大家共享吧,给和我一样开始做机电一体化产品设计的个醒:在设计传动机构时,在满足功能的情况下,环节尽量的少并且要机电联合.

网友:

主轴来回晃,我看还是主轴的设计问题,要不就是没装配好。如果设计合理不可能晃吧。传个图吧!!

网友(2013-12-18):
楼主  能帮忙解决一下这个问题不                定位精度不能满足使用要求,定位误差高达3~4cm;造成误差的主要原因是减速器出轴回程间隙太大,达到30°

网友:
用伺服电机控制驱动

网友:
看不懂,不清楚你说的

网友(2014-12-19):
可以试试 双齿轮错位调整

网友:
是说减速机的背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