锌产品在喷塑中起泡的原因是什么?---[请教]

楼主(2007-06-02):
锌产品在喷塑中起泡的原因是什么?是不是要进行氰脆处理,具体怎么操作,希望各问帮帮忙!

网友(2007-10-15):
应该是表面有异物,比如:油污,水等,造成表面附着不好,容易起泡

网友(2008-06-21):
一、锌合金压铸件里面有微小缩孔,前处理后喷塑前要加一道烘干的工序,将微孔内的空气及水份烤出来,冷却后再喷塑固化。

二、前处理除油不干净。

网友(2008-09-23):
好像是含有锌元素的产品在焊接的时候抖要产生小气泡
影响焊接质量。我们用的镀锌管就 是在焊接 之前先要做 去锌这道工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