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盘根密封---[请教]

楼主(2007-06-02):
向密封专家求教:

盘根密封的环境条件? 比如说,盘根缠绕区域的硬度要求;光洁度要求;同心度要求?   哪种盘根在外力作用下径向补偿效果好;自润滑效果好?压盘根的压盖有什么要求?   我单位的设备用盘根缠绕在筒体外径上面密封水用的。

" I6 M+ s C

请各位专家不吝赐教! 谢谢!

网友:

我不是密封专家
盘根缠绕区域对硬度、光洁度、同心度的要求不是很高,当然在加工许可的范围内越高越好
盘根只有一种形式,没自动径向补偿功能,用之前可以再在油池里浸些时间后再用
压盘根的压盖要留有调节余地,当有泄漏现象时,可以拧紧压盖螺栓从而压紧盘根径向补偿

楼主:

多谢指导。对于密封技术问题请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

我觉得光洁度没有很严格的要求
同心度是靠轴承来保证的
密封靠一定的预压力保证
润滑的话就是有点水渗出来(不是漏)是好的

网友(2008-11-04):
盘根密封主要就是密封水的,允许20滴/min的泄露量,这样就是靠介质自润滑了.
可以考虑用硬填料和软填料结合的方法.

网友:
同意版主所说,盘根密封是最简单的填料密封形式,总的来说要求没有那么苛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