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cad上再进一步缩小图形?---请教

楼主(2007-06-02):
请教

我是cad初学者.用cad2006画的图,缩小到无法再缩小时,图还是很大(比例必须是1:1),这到底是出现了什么问题?应该如何才能进一步缩小(越小越好)?

网友:

Z回车,ALL回车即可。

网友:

Z回车然后E回车也可以哦

网友:

请问你的电脑的硬件配置是否够?如不够,也会造成无法缩放.

网友:

先将图形界限设置比较大,然后用全图看就可以了;
具体方法是:在命令行输入limits回车,输入10000,10000(这两个数字要比较大)回车,
然后继续在命令行输入命令Z回车,输入E回车,
最后用放大缩小命令试试看。

网友:

我的是画一根长直线,再鼠标中键连按两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Z回车,ALL回车即可。

这是简洁有效的,万能办法!

网友:

z回车a回车,可以将所有试图全部显示~~自己弄弄看~~

网友:

键盘输入“re”,回车即可。

网友:

z 是zoom  (图形界限)

网友:

有时用z 回车A回车不管用时(也就是还不能继续小的时候)楼主可以先随便画个大圆直径输入为1000
然后回车,再用一下z回车A回车就可以了,这时再点大圆E回车删除就可以了,以前我也碰到过这种现像,就用这种比较简单的办法做的,楼主试试.

网友(2007-08-04):

有时候是必须将图形界限放大的!老兄。

网友:

点缩放工具拦中带减号的缩放按扭,就是减小缩放。

网友:

一直使用的是9楼的方法,“re”,回车

网友:

"RE",空格。可反复使用,缩小扩大至无限。

网友:

re 不是重新生成图形吗?怎么会把不能缩小的图形再缩小呢,z回车在all回车就行了

网友:

双击鼠标中键,不可以吗??很容易的啊

网友(2007-09-06):

保存在关掉在打开也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