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路标准件

楼主(2007-06-03):
几个问题请教斑竹:

1、为什么主版页无法发表新贴。

2、建议设立各行业标准专区。

楼主:

继续,数量不限,只是想把我收集的资料与大家共享。

楼主:

多着呢,明天发。

网友(2008-09-20):
很好,希望有人能够用到!这类轴销如果有需要的也可以联系我,我们生产类似的配件,是重型汽车底盘配件153,制动蹄销和制动滚轮,东风140钢板销,转向节销类。

网友(2008-12-25):
我想知道闸调器。能否提供此资料?郁闷。公司下属工厂修理闸调器。需用试验台,可我才听说闸调器这三个字。手上只有一些闸调器的照片。没有其他资料。

网友:
关于高原铁路横向水平检测!

搞过铁路工务的都知道,检测线路横向水平清一色的使用带水平气泡的道尺。但在高原上受气候影响,水泡经常被冻住,严重影响检测精度。不知各位行家有什么好的办法,据说道尺的使用量还是比较大的。

网友(2009-03-23):
可以使用酒精或溶点更低的溶液来代替水

网友:
谢谢楼主,制动软管连接器对我很有用

网友(2010-11-06):
有没有关于螺栓的,需要

网友(2011-05-11):
有没有关于轨道连接板的标准?

网友(2012-07-28):
(有没有关于轨道连接板的标准?)-----轨道板?轨道用鱼尾板?

网友:
TB/T 433-1975 标准轨距铁路道岔用辙跟鱼尾板 上网找找2005年铁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