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了一个转向液压缸---[请教]

楼主(2007-06-03):
我做的汽车转向器设计,自己画了一个转向液压缸,但是计算出来内径40,杆径28,这么小的缸我不知道怎样密封缸体,好多尺寸觉得太小了,不知道能不能符合,希望大家指点一下

网友:

活塞上的格来圈尺寸Φ40XΦ29X4.2,是不太好办

网友:

U形圈估计没这么小的

楼主:

密封的紧紧是示意一下,那些都是随便画的,就是不知道怎么样来密封,还有缸盖的尺寸也不知道合适不合适,直径太小

网友:

看你一下图,从图中看你的油缸于油管的接头采用的是一般的圆柱螺纹吧,我认为可以采用圆锥螺纹,这样密封效果回更好哦。

网友:

好象固定活塞的螺栓小了些

网友:

叉车的转向油缸是@80*◎50,

网友:

活塞用焊接的吧,用一个格来圈和两个支撑环就可以了,3T叉车的好像还有@65*@50,

网友:

我感觉缸头部位组合防尘圈是不是再靠外些,尽量让唇口露在外面啊!
进出油口的螺纹感觉还是圆柱螺纹好,加个组合垫圈就行。圆锥螺纹一般用在软管接头上,配合着锥球头O型圈使用。

网友:

活塞用滚铆的哦,密封环宽度2.2~2.4mm压力最高可以到24Mpa,密封用格莱圈形式的哦,你拆一个转向器不就清楚了吗?

网友:

jia建议用Y-X圈.防尘圈.O型加个挡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