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制动力矩计算---[请教]

楼主(2007-06-03):
有哪位算过大转轮的制动力矩,就是类似车轮的制动力矩,或者相似机构的制动力矩,不太清楚这个计算过程是怎样的!?

给大家点思路指点,多谢了。

网友:

如果粗略计算我觉得应该是这样一个过程,首先建立一个力矩的动态平衡得微分方程,应该是2阶的方程,其中就是你的制动力矩等于大转轮的转动惯量乘以角加速度加上其他附加的粘性力和弹性力。其中角加速度和是和制动时间成一定的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粗略计算我觉得应该是这样一个过程,首先建立一个力矩的动态平衡得微分方程,应该是2阶的方程,其中就是你的制动力矩等于大转轮的转动惯量乘以角加速度加上其他附加的粘性力和弹性力。其中角加速度和是和制动时间成一定的关系

谢谢威士忌的提示,如果要真能找到算例就好了,呵呵。

网友:

把详细参数说说,也许我能告诉你,
说说你的运行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 X1 O. g {  把详细参数说说,也许我能告诉你,
说说你的运行参数

大转轮直径为1708mm,最大转速350km/h,转动惯量还没有计算。
制动盘应该是同大转盘同轴径伸出来的制动盘,直径应该也不特别大,差不多500mm。制动钳就夹在这个制动盘上。
制动的要求我并不知道,比如多长时间要求停止下来,对这个东西没有太大概念,而且找不到相关要求。

如能提示最好,多谢。

网友(2015-04-25):
各位都是牛逼人物啊,怎么说的我都听不懂啊

网友(2016-12-17):
我做过装载机的
就是你的最高速度比如说是30km/h,要求在8m内停车,首先就得算出减速度,然后求出制动力,最后制动力乘以滚动半径再乘以一个系数,就可以求出整个车的制动力矩
但是不知道楼主说的这是个什么东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