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电液比例换向阀只有一头有对中弹簧? ---[请教]

楼主(2007-06-03):
为什么电液比例换向阀只有一头有对中弹簧?

网友:

这种结构式为了保证阀芯能够很好的保证初始位置,不受老结构中左右弹簧力不平衡的影响。在结构上采用了浮动弹簧座,仍然能够实现左右力的平衡作用。其次可以减少弹簧特性不一致带来的干扰。

楼主:

假如先导油是从对中弹簧那边进,阀芯能动吗?怎么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