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选用推力轴承?---[请教]

楼主(2007-06-04):
请问推力轴承是怎样选用的?

) X4 @3 w, r s

如果我需要这样一个推力轴承:支撑重量1.5t,需要轴向旋转,内径不大于150mm。我选用轴承时应该考虑那些东西,有那些型号的轴承符合要求。请高手帮忙啊!急!!

网友:

推力轴承只承受轴向力
你要按照需要算出承受轴向力
然后再查表

网友:

推力轴承的型号很多,球,圆锥,圆柱,球面调心,都有推力.
承受轴向力不一定非要推力轴承,可以承受复合方向载荷的轴承也可以实现.有时更易于设计.
选推力轴承的最主要看:载荷,润滑,速度.
我一般设计时,先找一个类似样板,比如你要设计泵,找类似的泵设计.
轴承配置也是如此,先找一个类似样板,这样可以少走弯路.

网友:

本人是设计推力轴承的,选用的时候你要考虑轴向受力,转速,润滑,装配空间,载荷类型,等。

网友(2012-04-25):
我选的深沟球轴承和推力球轴承的配合。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