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杠两端推力轴承,如何安装才能保证精度---[请教]

楼主(2007-06-04):
丝杠两端采用推力轴承,该怎么安装才能保证精度呢?

网友:

检测轴向窜动在0.005mm 左右,而且手感好,无卡住现象

楼主:

能否告知详细的安装过程及检验方法,谢谢!

网友:

先测丝杠两端及轴承的径向圆跳动 然后定想装配

楼主:

推力轴承采用什么方式安装较好?

网友:

问题挺含糊

网友:

采用精密涂层,在组装状态下调整定位

网友(2007-08-06):

成对对称安装。

网友:

丝杠两端不宜同时安装推力轴承,要考虑丝杆热胀冷缩,要一端固定、一端伸缩。

网友(2007-09-23):

应该是向心推力轴承吧?面对面

网友:
检测轴向窜动在0.005mm 左右,而且手感好,无卡住现象

网友(2007-12-10):
丝杠两端不宜同时安装推力轴承,要考虑丝杆热胀冷缩,要一端固定、一端伸缩。

同意9楼的看法

网友:
在全长上刚性要求高时必须两端固定,至于热胀冷缩可以预拉伸,也可用中空丝杠用水冷.
推荐使用专用的丝杠轴承,都是配对卖的,而且角度比普通的推力轴承大以获得高轴向刚性,直接配好端盖后调到要求力矩就好了.
至于普通运用,可以一端悬空或支撑.看具体情况了.

网友(2009-11-23):
至少要两个或两个以上使用。

网友:
那如何装带K的轴承?

网友(2009-12-25):
教科书和实际工作中没有见过这种只用推力轴承的安装方式。

网友:
丝杠两端不宜同时安装推力轴承,要考虑丝杆热胀冷缩,要一端固定、一端伸缩。

同意9楼的看法
不同意你们的看法
为什么两端推力就不能补偿热涨冷缩了啊

网友(2013-12-30):
推力轴承径向刚度怎么保证?

网友:
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