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切割在玻璃行业的应用---[讨论]

楼主(2007-06-04):
目前水刀在玻璃行业得到成功应用,但在切割玻璃方面,很多厂家的水刀还难以达到客户的要求,主要是加工出的玻璃的废品率太高.主要问题有:玻璃被打裂;玻璃有崩边等.这一问题一直是各个厂家努力想克服的.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呢?你们还遇到切割玻璃时存在什么其他问题呢?

楼主:

还有玻璃表面易被划伤.

网友(2007-08-05):

1)玻璃在加工前要仔细装夹,力求平稳,改进夹具和支撑件为橡胶.
2)穿孔的时候一定要改为400~600bar.沙100~150克.防止穿孔打裂
3)穿透以后延时200ms后开始切割,水压2000bar,沙250克.速度不能太快.
4)轮廓快切完成以后可以调用一个宏参数,对最后的5mm进行精细切割,防止崩边
只要是2mm以上的玻璃加工起来成品率都是很高的.

网友(2008-03-04):
我门厂就是加工玻璃的。。。1。沙太贵。。2.玻璃报废太高。。不是有伤就是蹦边。。机器零件很贵。。。一只混沙喷嘴就要RMB1700。。我们经常没有事做。。。修一下机器就要五六千

网友:
我知道 OMAX 的水刀在玻璃行业上用的很多, 最小的可以割 0.5MM (好象是Moto手机用的)在新加波生产, 其它厚度都可以割, 只是不能割 强化玻璃, 基本不会有报废的......就是机有点贵

网友(2008-04-11):
回复 网友A:

切割玻璃最好是用进口100目的沙.沙管用内径为0.76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