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40钢管的组织结构和性能---请教

楼主(2007-06-04):
请教 各位一个问题:

HK40管道的组织结构和性能如何?谢谢各位大虾了!在线等!

楼主:

还没人回复?

网友(2008-09-08):
HK40钢管的组织结构和性能

HK40钢管一般为离心铸造,其内部组织为  等轴晶、柱状晶。
使用温度900~1050度,常用与化学工业炉中高温承压炉管等

网友:
HK40钢管的组织结构和性能

看看金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