渐开线花键与齿轮对比问题---[请教]

楼主(2007-06-04):
1、花键小径是怎么算的,是不是相当于齿轮的齿根圆。
2、我在网上下载的内花键小径公式Dii=DFemax+2CF,是这样的吗?
3、孔和轴一般采取什么配合?H/h吗?或H/js,H/k?

网友:

我接触过有国标30度渐开线花键和西德30度渐开线花键,好像齿根系数不同,看看机械设计手册吧,西德的DIN5480资料,我在社区见过,你找一吧,找不见就留个联系方式吧.

网友:

孔和轴配合国标中有6种,留一下联系方式吧!

网友(2010-07-04):
楼上的说的没错,查下机械设计手册里有